PCL-818L和IMP采集热电偶信号请教

楼主(2003-09-16):
我买了研华的PCL-818L采集板,但是发现不能采集热电偶的温度信号,因为818L的最小分辨率是0.3mV,对应的铜-康铜温度变化是7度。市面上有放大热电偶信号的放大器卖吗?一般多少钱?另外,有没有其他办法用这个818L板子采集热电偶信号? 另外,关于IMP数据采集器,采集频率能到5Hz以上吗?

网友A(2003-07-21):
您可以考虑用泓格I-7011/I-7011D 热电偶输入模块 (16 bits)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011_c.htm I-7018/7018P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018_c.htm

楼主:
这两个模块多少钱呢?

网友A:
Sorry! 不清楚咧! 您可以问问... 泓格上海办事处 Tel: 8621-6247-1722/23/24 Fax: 8621-6247-1725 E-mail : shanghai@mstp.icpdas.com 对了! 您还得用一颗 I-7520 RS-232/485 信号转换器. 如此您才能在 PC 上透过 COM1/COM2 去 access I-7000 系列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相关的软体/手册...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000/7000.htm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software/napopc/napopc.htm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000/manual.htm 有附 VC/VB/Delphi/BCB (Win32), TC (DOS), lib/C (Linux) 等例程.

网友B:
哈~~ Gary真棒!用7520和7011是很实惠可靠的选择. 我们试过,很不错!推荐你!! 与我联系好了, 如果你需要的话! :)

网友C(2003-09-09):
杨工,您能告诉我您的联系方式吗?请回复5211968@163.com

网友C:
杨工,您能告诉我您的联系方式吗?请回复5211968@163.com 另外你可访问www.ecauto.net

网友B:
楼上的, 找我啊? 直接发Mail给我即可! 技术问题请mail至: yll0728@sina.com 谢谢!

网友D:
小哥,买了818,再加一块PCLD-789D端子板不就结了吗! 都是一家的东西,本来就是天生一对,你买的时候就没有打听打听? 干吗还另外找啊? 不懂!

网友E(2005-07-19):
我们公司有,性价比很好。联系方式:zrgs668@sina.com

网友F:
skylab兄弟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