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紧急求助!!如何用812PG编程处理一光栅传感器信号?

楼主(2003-09-16):
用812卡的一个DI通道连接一个光栅传感器,现在想把它在软件里转化成一个速度量信号,不知该如何做? 它所附带的例子程序好像没有实现这方面功能的 操作系统 WIN98 因为是新手,所以请您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您所说的速度量是指 High/Low or On/Off 的变化频率吗?

楼主:
是的,您知道如何去做吗?麻烦您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啊,谢谢!!如果有例程最好

网友A:
这应该不是个好方法, 因为... 1. 您得让该台 PC 机去并命读取/检查 DI 的状态值. 2. 该 DI 的状态值很可能会有 lost 的情形发生 (Software 来不及读取/检查).  建议您用 TMC-10 (ISA bus) 或 PCI-TMC12A (PCI bus) 这类专用的 Timer/Counter card.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tmc-10_c.htm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pci-tmc12_c.htm 有带频率量测的 sample program.

网友B:
你测频率的精度是多少? 如果不高的话,可以用DI去读。 如果要求高的话,还是用Counter来做吧。 812PG上有可用的counter吗?

网友C:
有啊! 一个16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