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怎么在2000下安装PCI1710的驱动?

楼主(2003-09-16):
我现在做了一个使用 PCI1710的程序,还有一些界面,但是有些界面要求在2000下才可以正常工作。 我现在的问题是:我拿到的驱动只能在98下工作,而且我也下载了PCI1710的2000驱动,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安装。 我用在98下的安装方法试过,不能用,很郁闷。 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A:
如果以前安装过,先看看资源管理器里面是否有一个装坏了的,有的话,杀掉! 然后装驱动,扫描硬件改动! 就可以了!:) 我用过,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