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我是否可以用软件定时同时使用两块PCI卡采集呢

楼主(2003-09-16):
我的测试系统里要用两块PCI-1711卡,我希望使用软件定时,我现在只能使用一块卡采集数据,采集的数据都是对的;若同时打开两块卡,分别采集数据,发现采集的数据不对?是否我只能打开一块卡,采集完后再打开第二块进行数据采集?

网友A:
软件定时,时间准确度不高! 但是同时使用两块卡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