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的历史数据?PI?

楼主(2003-09-16):
在装有Intouch的机器上运行OSI PI-Intouch接口程序,可一旦接口程序运行,此时INTOUCH接收的数据则不能存放到INTOUCH的历史数据库中,因而在INTOUCH的趋势图中不能显示此时的数据,而数据可以成功地发送到PI。 不知道在INTOUCH有什么配置,会产生上述情况?

网友A:
你是否对相应标记在“标记名字典”中选择了“记录数据”,同时在“配置”的“历史记录”中选择了“启用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