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求助

楼主(2003-09-16):
我们厂用的是AB公司plc5,用的是intouch,今天发现不知为什么,用intouch做的流程图的字体不知为什么变小了,请问各位高手怎样才能恢复呢(当然不能一个一个的重做了)。谢谢!!!

网友A:
intouch的版本是多少?有没有安装过补丁? windows 2000

网友B:
我在Intouch7.0 + NT4.0+SP3的情况下遇到过。我采用的是用画面备份覆盖工作目录。另外你可以试一下删除工作目录下*.wvw文件,然后重新运行一次。

楼主:
没有安装过任何补丁,intouch是在98下运行的。

网友C:
出钱我给你解决

楼主:
不会吧,我也可以解决,只不过我想解决的更彻底一些,何必要出钱呢?真是商业呀!!!!!!!!!!!!!!!!!

网友D:
我认为是由Windows的系统默认字体的改变引起的,重新设置Windows的系统默认字体应该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