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输出频率、电压、电流与功率的关系?

楼主(2003-09-16):
我们厂使用变频器较多,我们发现变频器在低于工频运行时,电流较其额定输出(工频)大,而变频器输出电流要求不得超额定值。请教:变频器输出频率、电压、电流与功率的关系?如有相关资料,请e至grl88@sina.com 谢谢!

网友A:
你是恒转矩负载,低频时变频器出力不够,电流肯定会上去,你这种情况只有放大一级使用或选用矢量型的变频器

网友B:
我公司可以为你提供欧洲品牌节能型高转矩开环矢量控制变频器,具体可以电话联系0571-85462202-8007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