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怎样给rom写文件?

楼主(2003-09-16):
我想将文件写进eeprom 但是没有烧路器,有一个51单片机,想编程直接写进去, 有什么别的办法啊!

网友A:
EEPROM可以写的啊! 比如对AT93C46或AT93C66写数据一样 如果你是说如何将程序文件下载到单片机的ROM里,那你可以查一下此单片机的ROM是否有读写外接PIN脚,不然还只有用烧录器

网友B:
是串行还是并行,都很简单的

网友C:
查查EEPROM的说明。看看时序,编个程序就行了,不是记住要延时,往EEPROM里写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