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03-09-16):
我们单位用的一部分plc是omron的c200h系列,有时输出点会出问题,现象为指示灯不亮,而此点一直有输出,其他的点工作正常.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故障原因,什么原因引起?谢谢!另外发光管不是和输出点串联吗,发光灯管不亮还一直有输出?

网友A:
继电器卡: 继电器触点粘连; 晶体管卡: 输出管电击穿. 我公司设备上的C200H也发生过同类故障!

网友B:
若,输出点可随程序改变状态,也可能灯坏了。哪位师傅告诉你是串连的的?这不增加故障率吗?

网友C:
松松,你这回可被别人给蒙了!竟然有人会告诉你是串联的! 你也别理那么多,会用手持编程器不?拿去把那个输出点再并联输出另一个备用点,再将线也接过去就成!它不亮,你就衰了它!

网友D:
“再将线也接过去就成!它不亮,你就衰了它!” 楼上的哥哥,你也太狠了吧.....怕怕T_T

楼主:
真是太谢谢各位的赐教了,我在此感激不尽啊

网友A:
这就是PLC留有空余I/O硬件的好处之一:能用于扩充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