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安变频跳OC

楼主(2003-09-16):
我公司的一台台安N2变频器有时好,有时送电跳OC。跳了OC后要等一个小时左右才能送电,否则送电就跳OC。

网友A:
检查CPU板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B:
变频器硬件有故障!换触发板 www.longi.net,020-37204173

楼主:
To:广州容济 最好不换板子,查到一光耦,拆了它就好,装上就不行,但检查光耦好。

网友C:
光耦是否发热。

网友C:
我指的是驱动光耦。

网友B:
那换个新光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