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请教LONMaker "open copy"问题?

楼主(2003-09-16):
将一个通讯正常的相应网络项目open copy 后,原来可以正常在线显示的数据,就不能正常显示了,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楼主:
同步和commission后,问题仍不能解决。 甚至删除功能模块和设备后新建设备,问题依然存在。 头疼! 如果不使用该功能,那么要将一个现有的项目(网络) 拷贝并改名用于其它项目,应该如何做?请教!

网友:
可以使用Lonmaker的备份/恢复功能, 项目名称一旦确定好像是不能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