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2DP与DCS通讯求助

楼主(2003-09-16):
请教高手兄弟们 小弟现在在做西门子的S7-300PLC与和利时DCS的通讯,不知道315-2DPCPU和DCS的通讯方式有那几种可行办法,通过PROFIBUS-DP怎么实现啊,烦请赐教! QQ:14643915,EMAIL:xzj_nj@sohu.com

网友A(2003-05-26):
找和利时DCS问。

网友B(2003-09-15):
我曾在荆门炼油厂PP项目上作过S7-314与HONEYWELL TPS(TDC-3000)通信连接。当时使用MODBUS协议,硬件使用CP341,通信使用多年无任何问题。主要考虑以下因素:1 协议;2 通信方式:点到点(RS-232点到点一个端口只能连接一个站;RS-485可连接多个站);3 通信参数:数据格式、波特率、通信距离、校验选择等。

网友C:
s7-314如何使用MODBUS协议?

网友B:
你必须有CP341,通过对CP341(RS232/RS485均可),编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