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与西门子变频器相连

楼主(2003-09-16):
PC机通过CP5613网卡与西门子SE7中压变频器相连,请教高手:软件应如何选择和设计。急!急!急!

网友A(2003-07-30):
软件可以选择WinAC(这是一个运行于pc机的逻辑plc); winCC(组态软件); step 7(梯形图编程软件) 您可以向中国现场总线PROFIBUS技术资格中心咨询, 网址是www.c-profibus.com.cn 电话:010-82078264

网友B:
用sst的5136智能总线卡和Think&Do软件,Think&Do比WinAC要好用的多,如感兴趣,可与我联系TALPOV@SOHU.COM

网友C:
软件用SIMOVIS或DriveMonitor

楼主:
用组态王不是更加省吗?要上以太网吗,为什么要用CP5613啊

网友D:
用CP5613也可以使用组态王

网友E(2003-09-16):
首先我觉得你用CP5611就足够了。一般来说,对于有DP端口的变频器来说,DP通信时参数必须同步,即在一次传输参数完成后,参数才能生效,因此你必须使用DP读和写系统功能块。根据变频器的命令设置数据(填写命令和参数字节),调用写参数系统功能块即可起停变频器,读参数系统功能块可获得变频器运行参数。

网友F(2005-06-03):
根据变频器的命令设置数据(填写命令和参数字节),调用写参数系统功能块即可起停变频器,读参数系统功能块可获得变频器运行参数。这个在程序中应该怎么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