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
请教安川伺服

楼主(2003-09-16):
请教各位前辈! 我在用安川的伺服时,用内部速度接点法时,1.8kw,100r/min,为什么出现转动时震动现象,500r/min时,一个方向转动,另一个方向转不起来,用了/p-con,/n-cl两个脚,/p-cl一直高电位。

网友A:
关于第一个问题,怀疑是增益没调好,可以调一下pn100、102、103试试。第二个问题,不明白p-cl怎么能一直是高电位呢?在第二、第三速度时,P-CL应该都是低电平才对啊!N-CL分别是低电位和高电位。P-CON是低电位时才会反转啊!请仔细查阅说明书。欢迎继续讨论。

楼主:
谢谢指导!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主电路得相序不对, 我上面说得没错的,接通24+电源后,所有的输入端子一直都是高电位,直到接通24-,你可以用u005监控一下。我只用了一段速度,正反转模式,所以只接了/p-con,/n-cl两个端子。 有问题时再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