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场总线或PLC如何解决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3-09-16):
我是从事软件开发的,目前做一个监控系统方案:该系统中既有开关量信号、模拟量信号,还有串口通讯数据。 另外监控软件想采用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以使界面实现三维效果! 请教各位采用何种方式(技术路线、硬件、软件)能够实现该方案; 我的E-Mail:netrest@sina.com谢谢!

网友A(2001-05-30):
PLC可用自由通讯方式解决(西门子系列) 如果你的系统实时性不高,建议你用工控机做DCS,研华的最好,如果你的系统有模拟输出,如果你又想节约Money的话,那你就很惨,你就必须编写PID程序,国内还没有一家做得好的,日本横河有PID的软件模块,直接用就OK了,不过看你能搞到手否,如果你的客户太有钱了,天啦,这对你来说简直就是喜讯,用横河的CS-1000吧,从头到尾,你都不用管了,横河的工程会帮你搞定,你只数钱就行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你就的自己做了。我建议你显示用组态软件,如FIX,INTOUCH,组态王等,串口通讯可用DDE搞定。

网友B:
PID其实很容易,我今天花了两个小时,编写和调试完了一个带PID功能的LonWorks模拟量输出模块。

网友A:
不好意思,忘了告诉你研华的不带PID,当然自己得做数学模型和编程了,有时还得用模糊控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国内还没有做得好的,CS-1000自带的PID调节是最好的,你都不用编程,输入参数,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C:
开关量和模拟量的输入输出你可以用PLC实现,如:西门子系列的PLC,PLC和计算机之间采用串口通讯控制,在VISUAL STUDIO系列中含一ACTIVEX控件MSCOMM,可以实现和PLC的串口通讯

楼主:
见<现场总线与PLC应用论文选> 0 10-62545262

网友D:
采用GE FANUC的可编程协处理器模块和I/O模块组成的PLC系统就全解决啦!

网友E:
什么是自由通讯方式?

网友F:
从经济角度考虑,可用I/O板或采集、控制模块实现,现将推出的组态王6.0软件亦提供10种的PID控制模块,我用组态王5.1内置命令编写PID,也可以实现。 如需要,联系:(020)84381792 郑炳权 gzbig@public.guangzhou.gd.cn

楼主:
看来明白的人不是很多! 串口通讯数据是指标准协议类数据,此类数据由一些智能外设提供(如电子秤等只提供通讯协议),需要PLC接收并解析,然后与I/O点结合生成控制方案(比如控制电机运转)或者由PLC发协议命令给智能外设。我知道PLC可以编程控制打印机,但不知PLC如何控制多个智能外设。

网友G:
你还是去看看GE Fanuc PLC的PCM模块吧! 其实,所有的PLC产品都提供了类似的产品。记住:扩大你的视野,就不会再为了这样的问题而求助了。 如果说PLC可以编程控制打印机,为什么就不可以编程来控制多个智能设备?你能够写出来一个PLC的程序来控制许多智能设备!这要看你对智能设备的通讯了解多少。比如说:如果电子秤支持Modbus RTU,那么,你就可以通过PLC写一个程序,带着数十个电子秤。 我的理解是:你是纯正的写软件的人,对工业自动化了解并不多。

网友H(2003-07-18):
以西门子产品为例:采用CP34X就可以了

网友I(2003-09-16):
我们已完成多个类似项目,我们有PROFIBUS-DP模块(32DI/26DO/2HS;8AI/4AO;16DI/16DO/8AI/2HS)和RS232/DP转换器(收发长度自定,最大<240BYTES),主机选用S7-315-2DP,上位机软件我们在PRODAVE基础上用VC++开发。通过环境试验,可靠性试验,电磁兼容性试验。有兴趣可联系:0310-7189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