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N控制器

楼主(2003-09-17):
希望各位大侠赐教: 本人是搞CAN控制系统的,现在本人已经把CAN节点控制器电路搞好,82V200--6N137--82C250--8051,我想问单片机后应该是A/D、D/A转换器吗?我看其它资料上讲,CAN现场控制系统控制功能下放到现场设备,也就是说,现场设备具有测控功能,这样的话,8051还起到什么作用? 敬请各位不吝赐教! zhaozhihong595◎163.com,这是本人EMAIL,希望相关友人交流敬仰,本人将不甚感激!

网友A:
如果不用51也可以,你为什么还要加上去呢? CAN控制器本就属于现场设备的一部分,算是一个通讯接口,如果你可以把CAN数据处理的部分放到设备本身的CPU里去执行,那当然不需要51!不必多花钱买一块CPU,还要解决两颗CPU之间的通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