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 Server 问题

楼主(2003-09-17):
App Server 在中文版的win2000 Server上不能安装? lic能确认,却无法建站点。 这一定要用英文版的win2000 Server 吗?

网友A:
我们不建议在中文版上安装,但是我们试过在中文版上可以被正确安装,使用。但首先要注意的是,SQL Server的Code page不能选936(中文),应该选择1252(英文),在装的时候,先把区域设置设为英语(美国).

楼主:
有谁可讲讲 APP Server 的应用原理和编程思路。

网友B(2006-08-09):
有没有高手,能否提供IAS的一个实例.谢谢

网友B:
无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