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还是那个XY曲线的问题

楼主(2003-09-17):
上次问了,有个人回复,但按他的回复不能解决问题。 已经在PLC中存放100组数据,每组两个,从vw20开始存放。现在想用XY曲线将他们画出来。我是这样想的:用一个循环,在循环中使用函数xyaddnewpoint(),但这个函数有参数即x坐标和y坐标,我不知道如何得到x和y坐标。vw20对应第一个点的x,vw22对应第一个点的y,问题是如何得到以后的点的x和y,不知道组态王中地址是否可以用指针。请各位高手请教,希望详细一点。

网友A:
对不起,我们无法完成这个功能,请选择另外的软件,对于我们的软件给您带来的不便,请谅解,请跟controx88@163.com联系,开物可以完成这个功能。

网友B:
如果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这么做,定义一个离散状态值,当组态王描了VW20和VW24后把这个离散置1,PLC发现1后,移动VW26,VW28到VW20,如此反复

网友C:
To: linbb 我想你不要再竭尽所能的冒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