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控制一问

楼主(2003-09-17):
当力矩电机在堵转状态下时,是否直接用比例控制电枢电流就可以调整转矩大小了?谢谢

网友A:
扭矩传感器 010-65688563 邱兆雨

网友B(2004-12-10):
力矩电机的控制(详细资料见网站www.huyitai.com的最新技术)       力矩电机的控制是根据不同的要求,调节其电源电压,以适合不同张力的需要。一般对一种规格的产品,调整好张力后,在以后的周期内不必再予调整。控制的方法很简单,任何一种调压装置都可应用。通常输出较小的电机大多采用三相调压器(TSGC型接触调压器),较大的则可采用可控硅调压或者其他型式。调压装置的功率,应按电机的最大电流(即在额定输出并处于堵转时的电流)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