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预安装市区管网遥测系统,如果采用GPRS作为通信媒介如何?有实力的公司请进尽快与我们联系

楼主(2003-09-17):
我公司预安装市区管网遥测系统,如果采用GPRS作为通信媒介如何? 如果那位对此类工程有兴趣,请电话联系0431-8978347 长春市自来水公司-信息中心

网友A(2003-01-11):
我们提供带TCP/IP协议的GPRS modem,通过GPRS 无线网络接入Internet 网络,将用户数据以透明方式传输,用户只需将TTL或RS-232接入即可工作。八路I/O接口,可同时发送短消息,可按用户要求增加其他功能。 可用于GPS车辆定位系统,远程电力抄表,远程无线数据传输,水文检测    提供RS-232/USB 接口的 MC35 GPRS modem.    提供GSM modem,短消息收发软件及动态连接库.    可为您进行GSM/GPRS相关软硬件产品开发.

网友B:
我们提供带TCP/IP协议的GPRS modem,通过GPRS 无线网络接入Internet 网络,将用户数据以透明方式传输,用户只需将TTL或RS-232接入即可工作。八路I/O接口,可同时发送短消息,可按用户要求增加其他功能。 可用于GPS车辆定位系统,远程电力抄表,远程无线数据传输,水文检测    提供RS-232/USB 接口的 MC35 GPRS modem.    提供GSM modem,短消息收发软件及动态连接库.    可为您进行GSM/GPRS相关软硬件产品开发. 上海蓝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宁波路276号207室 邮政编码:200001 电话:021-63222149 传真:021-63524268 网址:http://www.lanfeng.com 开户行:建行上海市南京西路支行 帐号:056095-07020001409

网友B:
采用GPRS作为管网压力测量目前来说并非为最佳方案,可采用无线超短波管网测压专用模块完成,该模块可直接连接4-20mA的压力变送器,无须机箱,连接天线就可,方便简单.见介绍: ELPRO 105H-K 105H-K无线遥测模块 105H-K无线遥测模块对于过程信号的遥测是一种很经济的产品。105H-K可以连接变送器的数字、脉冲、模拟信号,同时通过无线方式传送这些信号。105H-K适用于报警或计量应用,也适用于工厂里的一般遥控。 105H-K内部装有无线电台可以在UHF波段工作。这个波段在大多数国家不需要申请频点。105H-K的传输距离可达十公里,适用于电厂、水厂和供气公司。由于105H-K具有很好的性价比,通常也适用于工厂里短距离的应用。 工作方式: 105H-K可组态当输入信号发生改变才发送信号,也可组态按设定时间定时发送,每一个发送的信息都包括错误检测以确认信息的准确性。可以组态105H-K重复几次发送以确保所接收信息的正确性,输入信号的传输可通过无线/有线(RS232或RS485)两种方式传送。 耗电低: 由于105H-K在数据发送间隔时可转换到“睡眠”工作状态,因此它耗电极少。 105H-K可以使用12VDC外供电,也可以使用内装电池,电池可持续供电超过四年。105H-K具有电池低电压的报警功能,这个报警可以通过无线方式发送。 IP65防护等级: 105H-K采用密闭性非常好的铝质外壳,防护等级可达IP65,并且通过防水端子连接信号和电源。 与105U兼容: 105H-K与105U的发送范围相同。105U无线智能测控终端可用来输出过程信号,或充当与智能主设备(PC或PLC)连接的网络主控无线智能测控终端。105U也可作中继以扩展无线距离,最多可以使用5个105U充当中继。 在同一系统中超过10000个105H-K可以同时工作。 由于使用内供电和IP65防护等级,105H-K的安装费用很低,对于工厂里简单的遥控应用也是一种很经济的解决方法。 输入: 105H-K无线智能测控终端可接收数字、脉冲和模拟信号,当数值改变时105H-K发送输入值。如果信号在预先组态的更新时间内(1分钟-5天)没有发生改变,105H-K也可以组态发送输入值。脉冲输入与数字输入的连接方法相同。 报警和状态信号: 105H-K可以连接数字输入如报警或状态信号,信号可以是干开关或0-5VDC信号。当数字信号发生改变(关到开或开到关),105H-K会停止“睡眠”立刻发送信号值。对于数字输入,当数字信号打开时,有一个间隔的更新时间。举例:当105H-K处于“睡眠”状态,报警输入仅仅每天更新一次,但是当105H-K处于“工作”状态,报警输入可以每分钟更新一次。这一特点允许大量的105H-K在同一频点工作。与外部数字输入相同,105H-K内部有两个数字输入—电池低电压和模拟上下限。 脉冲信号: 105H-K可以接受到100Hz的脉冲信号,适于计量应用。当检测到一个脉冲输入,105H-K会停止“睡眠”进行脉冲计数。当累计脉冲值超过预先设定值,105H-K在更新时间后发送这一累计脉冲值。 在发送累计脉冲值期间,105H-K要确保不能丢失单个脉冲。即使无线发送不成功,脉冲值仍然存在于105H-K寄存器中,累计值在下一次发送时更新。 如果脉冲率超过预先设定的值,将不能进行无线发送,这是防止在高峰期无线通道过于拥挤。 模拟信号: 105H-K-2模块有一个0-20mA(0-10/4-20/0-20mA)模拟输入。模拟信号可以外供电或环路供电—105H-K具有12VDC环路供电。在“睡眠”期间,环路供电切断。在一个预先组态的“睡眠”时间后,环路供电打开,模拟测量开始。需要组态“唤醒”时间以保证测量开始前模拟环路工作稳定。如果“睡眠”时间设为0,那么105H-K将不会进入“睡眠”,它会持续测量模拟信号。注意:这仅仅适用于外供电的105H-K。一旦模拟测量开始,如果测量值发生改变,105H-K会发送这个测量值,可以组态0.8%-50%的灵敏度。另外,如果超过更新时间,105H-K也会发送模拟值。 也可以设定上下限值,这将产生一个内部报警。 组态和调试: 通过连接计算机和105H-K的RS232口可以很方便地进行组态,组态软件、可随机提供。 3个105H-K直接发送IO硬输出(无计算机) 4个105H-K通过105U中继给计算机软输出 特点 概况: 环境温度-30-60℃,湿度0-99%RH EMC认证 89/336/EEC, AS3548 外形尺寸160×64×36mm,IP65铝制外壳 便于外部天线和电缆连接的BNC端子排 LED显示--无线TX、RX,工作OK 电源: 外供电11.5-15.0VDC,过载、逆电流保护 耗电(12VDC) “睡眠”状态 12μA 工作 状态 10mA+模拟环路 无线发送期间(100msec)170mA@250mW 100mA@100mW 50mA@10mW 电池供电(仅105H-K-x-B) 3 x AA 锂电 3.5V 6安时 使用寿命4.1年 2 x AA 锂电 3.5V 4安时 使用寿命2.7年 3 x AA 碱电 1.5V 2安时 使用寿命1.4年 耗电(电池供电) “睡眠”状态 每天2.9mA-小时 模拟(5秒“唤醒”时间,20MA)120μA -小时 无线发送期间 22μA@250mW 15μA@1000mW 10μA@10mW 模拟环路可产生10-12VDC,50mA 电池低电压状态可作为输入发送给远端模块 对于脉冲输入的耗电增加大于1Hz 输入: 数字 外部 状态 脉冲 外部 计数 模拟 外部 模拟 上下限 内部 状态 电池低电压 内部 状态 数字/脉冲输入: 105H-K-1 一个输入 105H-K-2 两个输入 数字输入 数字状态的发送停滞时间为0.5秒。当输入信号发生改变,发送开始。更新时间是1分钟—5天。当数字输入打开时,需要组态另一个更新时间适用于较快的更新。 脉冲输入 最大速率100Hz,当计数超过设定值时,105H-K发送累计值。更新时间1分钟-5天,如果脉冲率超过设定值时,105H-K将不会发送累计值。 上/下 脉冲输入(仅105H-K-2) 两个脉冲输入可以组态到一个计数上,以满足变送器开方等需要。 模拟输入(仅105H-K-2): 0-20mA(4-20mA,0-10mA输入)输入,15V电压,12字节分辨率,精度小于0.1%。模拟测量可定时或持续,定时设定时间是1分钟—5天,变送器“唤星”时间可设定为1—59秒,当输入值超过一定范围,发送开始。模拟灵敏度可设定为0.8到50%,更新时间可设定为1分钟到5天。 上下限: 当模拟值小于下限或模拟值大于上限,105H-K会产生一个内部数字状态输入并且发送给远端无线智能测控终端。 串口: RS232 DB9口用于无线智能测控终端组态和调试。 无线发送器: 带宽12.5KHz 频率组态范围 10MHz 使用3dB天线,发射功率500mW 使用0dB天线(工厂设定),发射功率100mW/10mW 使用2 x AA电池供电,最大功率100mW 遵守EN300 220,MPT1329,AS4268.2 在线距离 10km @ 500mW, 5km @ 100mW, 2km @ 10mW 对每一个信息可以组态1到5次发送。 产品型号: 12VDC外供电 105H-K-1-E 1个数字/脉冲输入 105H-K-2-E 2个数字/脉冲输入+1模拟输入 电池供电: 105H-K-1-B 1个数字/脉冲输入 105H-K-2-B 2个数字/脉冲输入+1模拟输入 需要了解更详细情况可查看网站WWW.ELPRO.COM.CN 或电话联系:021-50587007-210

网友C:
我公司在深圳,能为你提供GPRS全套解决方案。你可以准确的告诉我你们的联系方式吗?或者你们可以和我联系,0755-83584919。希望我们能为你提供帮助!

网友B:
我司的RTU产品可带GPRS通信卡,可以以GPRS作为通信媒介. 在使用无线通信方式上,我司已有成功的工程项目案例.采用中国移动的GSM网络,成功的实现了对城市的煤气管网的监控. 采用电话方式与你联系,贵司总台说长春市自来水公司没有信息中心这个部门. 请告知你的详细确切联系方式或与我联系: tigerguo09@hotmail.com

网友D(2003-02-10):
我正在从事城市供热的工程,谁能提供gprs实现的资料与价格。 我的电话0531-5198830 lcy@sd-wit.com 李成玉

网友E:
美国MDS北亚区唯一杰出代理商和最大的技术支持中心,优惠销售MDSx710、MDS EL705系列电台:      北京华讯通信电子技术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逸园甲16号北京世纪龙都国际公寓1608室,100101   电话:010-64984927   传真:010-64984954   www.wirelessdatant.com

网友F:
我们公司专业提供无线数据应用解决方案,对上面所说应用有成熟的解决方案和产品,请浏览我公司网站:www.inhand.com.cn

网友G:
采用GPRS作为管网压力测量目前来说并非为最佳方案,目前主要有以下问题限制其在工业测控领域使用: 1.GPRS会发生包丢失现象 由于分组交换连接比电路交换连接要差一些,因此,使用GPRS会发生一些包丢失现象。而且,由于话音和GPRS业务无法同时使用相同的网络资源,因此,用于专门提供GPRS使用的时隙数量越多,能够提供给话音通信的网络资源就越少。对用户来说其容量有限GPRS确实对网络现有的小区容量产生影响,对于不同的用途而言只有有限的无线资源可供使用。例如,话音和GPRS呼叫都使用相同的网络资源,这势必会相互产生一些干扰。其对业务影响的程度主要取决于时隙的数量。当然,GPRS可以对信道采取动态管理,并且能够通过在GPRS信道上发送短信息来减少高峰时的信令信道数。 2.实际速率比理论值低 GPRS数据传输速率要达到理论上的最大值172.2kbps,就必须只有一个用户占用所有的8个时隙,并且没有任何防错保护。运营商将所有的8个时隙都给一个用户使用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另外,最初的GPRS终端预计可能仅支持1个、2个或3个时隙,一个GPRS用户的带宽因此将会受到严重的限制,所以,理论上的GPRS最大速率将会受到网络和终端现实条件的制约。 3.终端不支持无线终止功能 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主要手机制造厂家宣称其GPRS终端支持无线终止接收来电的功能,这将是对GPRS市场是否可以成功地从其他非语音服务市场抢夺用户的核心问题。 启用GPRS服务时,用户将根据服务内容的流量支付费用,GPRS终端会装载WAP浏览器。但是,未经授权的内容也会发送给终端用户,更糟糕的是用户要为这些垃圾内容付费。 4.调制方式不是最优 GPRS采用基于GMSK(Gaussian Minimum-Shift Keying)的调制技术,相比之下, EDGE基于一种新的调制方法8PSK(eight-phase-shift keying),它允许无线接口支持更高的速率。8PSK也用于UMTS。网络营运商如果想过渡到第三代,必须在某一阶段改用新的调制方式。 5.存在转接时延 GPRS分组通过不同的方向发送数据,最终达到相同的目的地,那么数据在通过无线链路传输的过程中就可能发生一个或几个分组丢失或出错的情况。

网友H:
您好,我认为现在的SCADA系统的可靠传输介质是有线和无线的!对现有的GPRS等,他们的技术不是很成熟,主要是信息的接收的可靠性和时时性!

网友I:
可以用数传电台,我公司做过类似项目.

网友J(2003-04-27):
谁有不用很高天线的数字电台?

网友K:
可不可以考虑使用短信息作为通讯介质? 在小批量数据传输方面,短信息还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E:
200MHZ频段的绕射能力强   大家好,我公司是美国MDS无线数传电台中国代理,如果各位有无线数传方面的应用,请垂询我公司。竭诚为大家服务!      栗志新   北京华讯通信电子技术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逸园甲16号北京世纪龙都国际公寓1608室,100101   移动:(0)13911270532   电话:010-64984927   传真:010-64984954   HTTP://www.wirelessdatant.com

网友L(2003-05-30):
我公司的JX-2003管网检测系统基于GPRS网络开发出的,GPRS模块带TCP/IP协议,数据透明,采集的数据不用通过无线MODEM或电台传送.现在有很多的地方在应用,感兴趣的朋友请联系. JIUXINF@YAHOO.COM.CN

网友M(2003-09-15):
本公司是GPRS、CDMA终端设备生产厂家,以下是本公司简介。 目前本公司GPRS串口产品如下。 1 Saro1000P(WaveCom2403)串口外置含TCP/IP协议数传终端 2 Saro1000P(西门子MC35)串口外置含TCP/IP协议数传终端 3 Saro1000(WaveCom2403) 串口外置MODEM 4 Saro1000(西门子MC35)串口外置MODEM (另外Saro1000E/EP系列为嵌入式终端) 厦门桑荣科技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GPRS,CDMA等无线终端产品的高科技公司.其中的Saro1000P GPRS 数传终端是一款内部集成了GPRS协议转换功能的RS232串口无线数据传输终端,Saro1000P突出的特点是嵌入了TCP/IP协议栈(比UDP协议更加稳定),可以与众多的RTU终端、DTU终端、单片机终端、工控机、GPS车载定位仪、仪器仪表、 POS终端等终端设备无缝连接,这在全国也是首家. 并且本公司拥有强大的技术开发队伍对产品进行软件、硬件的二次技术开发。 在各行业的系统集成商的配合与支持下,已经完成的成功案例: 1、福建省环保局环境监测站监测数据GPRS传输系统 2、福建省电力公司变电站参数GPRS监控、传输系统 3、五省市BP石油公司营业点FTP数据GPRS传输处理系统 4、福建省防汛办三大河流域水文数据GPRS采集、传输系统 5、福州市气象局海岛风力数据GPRS远程数据传输系统 6、福州市交通银行的POS机热线平台GPRS改造 7、福州市商业银行的POS机热线平台GPRS改造 8、全国13家安防监控系统集成公司的图象、语音、参数GPRS传输应用 以上几个方面的行业应用都得到了实际考验和应用.拥有了成熟的技术支持经验。 本公司强大的技术支持和完善的产品将使您进行数据的无线传输和采集更为可靠。 如贵公司是各行业的系统集成商,希望能和贵公司在无线数据传输领域长期合作. (查看详细资料,请登陆公司网站:http:www.sangrong.com) 此致!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福州营销中心:0591-7568580,7675698 营销中心地址:福州达明路肃威花园3座401 联 系 人:林湘建 手 机:13509357471

网友N:
我公司专业提供利用GPRS通讯的自来水监控系统。通过GPRS进行通讯的遥测系统,我们已经在湖南、山东使用。公司名称为北京金智慧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电话:010-64868583,传真:010-64808310,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外慧忠北里华汇公寓B-2103(100012)联系人:王建军、赵强

网友O:
我们公司提供智能人机界面,外观与西门子类似,彩色显示,内嵌WINCE系统既能提供国外公司产品的功能,价格低廉,是个好的选择.有意者请与024-23887499联系.

网友P(2004-05-09):
请浏览www.sdgk.com.13325100848

网友Q(2005-01-31):
我公司的水网专用GPRS数据传输产品已应用于多家水网监测系统。我公司产品 · 解决GPRS无线通信的IP固定地址问题 · 真正的双向数据传输,应用完全透明 · 专用安全通道技术,保证数据的安全和完整 如有兴趣请联系 13501815516 包晓俊 或 021-64831501-85 baoxj@techown.com 谢谢!

网友R:
作者:bh2003,2003-9-17 10:34:00发表

网友S:
哈哈haha 陈年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