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中以太网的传输距离?

楼主(2003-09-17):
请问PLC中以太网的传输距离?

网友A(2002-01-02):
跟频率及网线有关,一般是100M

网友B:
光纤 100MB/nKM、细同轴电缆 <185m@10MB、超5类<70m@100MB

网友C(2002-03-04):
请问什么是超5类?频率高传输距离会更远吗?

网友D:
速度越快,距离越远,在工程上对铜缆一般可靠性设计为100_150M

网友E(2003-09-16):
光纤如何是100MB/NKM ?除出来的是什么?还有铜缆可以到150米吗? 连接两个交换机如超过100米除了用光纤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F:
光纤分为多模和单模,传送距离多模在2KM之内,单模在30KM(一说20KM)之内。传送带宽和光纤收发器有关。 两个交换机超过100米还可以使用中继。

网友A:
单膜光纤交换机的价格 大于 多膜光纤交换机的价格 单膜光纤的价格 小于 多膜光纤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