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否可以做为上位机?

楼主(2003-09-17):
一般上位机都是由IBM-pc 或兼容机,我想问一下,plc 是否可以做为上位机来采集其他plc的数据?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当然可以,只不过在数据处理存储方面与兼容机相比差些,物进所能.所以PLC一般都作为数据采集,不作为数据存储采集用

网友B:
有些时候还是要用到PLC做上位机的,在有多个上位机时

网友C:
可以的 我用过的

网友D:
那请问怎么用做上位机啊?这样的连接:PLC-PLC-PC,我的PC怎么获得第一个PLC的数据?

网友E:
当然可以,这样还能做到不同PLC的数据交换,前提是你要知道其他PLC的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