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的通讯

楼主(2003-09-17):
请教各位大侠: 现有一工程,原用一台S7-200与8台S7-200通讯,现要进行改造,因关系到好几家公司,现系统为一台S7-300作主,8台S7-200作从,另有8台Schneider 的micro系统PLC,也要和S7-300通讯,能否实现以上方案。怎样实现?怎样比较经济? 还有,S7-300还要作主站,与另外的4套PLC主站、两台上位机等一起构成全厂网络,能否实现以上方案? 谢谢!

网友A(2003-08-06):
是用于数控机床(车床、铣床、加工中心)通讯,还是别的?

网友B:
我也有类似的通讯问题,若有知道的,可否给我作一回复,以便参考。

网友C(2003-09-16):
根据您所提供的简单说明,选择一种DP网方案实现不成问题。至于成本,我觉得你不必都换硬件(如果9台S7-200PLC能正常运行)用一个EM277即可,而且软件工作量极小,至于另有8台Schneider 的micro系统PLC,可选择一个或8个RS232/DP网桥连接,网络投资会降低不少,DP网在一个网段可接入30台设备,你厂的设备又不多,方案应该说是可行的。

网友D:
施奈德的plc建议用modubs和西门子通讯。另外4套plc可以用以太网和上位挂,这样的话,你的s7300要配一个dp模块、一个串行模块和一个以太网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