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如何用GP37W2同单片机通信?

楼主(2003-09-17):
在高级工程手册上讲述了,采用MEMORYLINK的方式进行通信,但是按照起介绍的方法在对应的地址13里写入一个数据的时候,通过示波器检测,GP并没有输出不知道为什么?请高人指教!

网友A:
首先,我不知道你的25P的4、5短接了没有,其次你如果在二进制方式中向地址13中写1的化,只是一个脉冲一闪而过,建议使用PC的一些串口调试软件看看,或者可以使用ASCII方式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