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经常显示欠电压

楼主(2003-09-17):
我们单位的变频器经常出现lu,经查排除接线问题,变频器型号是富士g111 132kw,经常是正常停机后,再起动就出现这种情况!请诸位高人帮忙!!!

网友A(2001-07-12):
检查一下主电路的电容器是否漏电

网友B:
1,电机容量选大一档 2,取消其自动转矩提升,将转矩提升设为恒转矩。

网友C:
建义:换品牌

网友D(2001-08-15):
--------------------------------------------------------------------------------   建义:换品牌

网友E:
控制方式上采用变频器与电机联上后再给变频器送电,过去日本的变频器 不采用这种方式,再起动时因为电机起动时的冲击对变频器产生干扰。我遇到这种情况,解决方法同上。

网友F(2003-08-29):
求教:富士E9系列3.7kw380v正常,跳Lu

网友B:
主要为直流母线滤波电容漏电,及电压检测电路问题。可以用万用表最好用数字表并在母线上检测开机后母线电压。

网友F:
直流电压正常,电容也无漏电。

网友G:
检查CPU板!!

网友H:
check CPU www.bortong.hqew.com

网友F:
哪里有卖cpu板?

网友B:
朋友你好,你所说的故障。我知道现在天气热。变频器开机后有一定的温度。冷下来时机器里面器件性能下降。有时会产生湿气。会引起变频器一些列的故障。作好的解决方法。机器保养。有兴趣的话请与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联系。021-62141466

网友I:
你把加速时间加长些试试呢。。。

网友F:
所有按健失效,就闪LU

网友J:
变频器本身问题,最好换变频器。

网友K:
烟台飞龙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PLC,软启动器等 电话:0535-2962760 EMAIL:inverterplc@sina.com

网友L:
我修过一台75KW 的和你遇到的现象相同,是短路充电电阻的交流接触器接触不良(接触器的机械部分有卡死现象,导致触点不闭合使充电电阻串入主回路,启动时主回路电压下降而保护。

网友M:
楼上朋友说的对,就看是不是接触器工作(可听响声), 但富士也有不用接触器,用一可控硅和整流桥复合器件,则不能听响声,具体需要仔细检查就(P9是这种类型)

网友N:
电源板故障,请检查电源板的输出电压是否低,不是接触器故障,如果电压低,请检查板上的帖片电容个别变小。

网友F:
一体化结构,无法拆开。

网友O:
富士变频器是按400V电压设计的(仔细看说明书),在中国跳Lu很正常 活该! 爱用小日本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