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的PLC连成的网络,如何转换成以太网

楼主(2003-09-17):
现在有一个SIEMENS 的PLC网络,想通过转换接口将整个网络的数据转成以太网接口后通讯交换数据,如何实现?有那位做过请不吝告知,谢谢!不通过CPU加挂siemens的以太网模块这种方式。

网友A:
现在有些串口与以太网的转换器,只是将串口数据以以太网传送,中端要用软件虚拟个串口;有些具有协议转换功能,不如将MODBUS RTU转换为MODBUS TCP/IP 。

网友B:
我想西门子有专用的网桥,将协议进行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