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变频器调到60HZ时,50HZ的交流电机工况如何?

楼主(2003-09-17):
有一台110KW的变频器和50HZ的交流电机,为增大转速,而把变频器的频率调到60HZ,行吗?

网友A:
输出电流不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就可以!!!

网友B:
那是恒功率调速,转距性能变差

网友C:
转矩足够,电流不超(或略超)则可以。

网友D:
负载要是风机、水泵型特别是罗茨风机。最好不要调到60HZ。

网友E:
不要这样试,除非你的负载很轻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答复,一台拉丝机目前正这样运行。输出电流没有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能否再调到65HZ?如负载是水泵调到60HZ,结果-反而抽不出水。

网友A:
不影响生产你可慢慢试!!但要经常检查电机是否正常!!

网友C:
水泵转速升高,转矩增大

网友B:
TO CJGU:没问题的,恒功率调速在拉丝机上可以用

网友F:
是否调速电机?!如果不是,则频率上升,电压变大,转速提升,扭矩减小,水泵当然抽不出水来。此时注意电机会发烫。

网友B:
拉丝机和水泵风牛马不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