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施耐德的MB+电缆

楼主(2003-09-17):
我想请教的是,施耐德的MB+电缆很贵,我还没用过,正考虑订货,这种电缆是不是就是普通的线径1.0的屏蔽双绞线,国产电缆会便宜太多!代替可靠吗?距离大概700-800米左右。

网友A:
没问题,大胆使用.如不放心,也可采用"百通"电缆

楼主:
百通是不是就是BELDEN? 是不是还要增加中继,MB+好像只支持457米(1000英尺)。

网友A:
百通就是BELDEN! MB+超过450米就要加中继器!型号BP85

网友B:
好象是RR85

网友A:
对是RR85,我错了

网友C(2006-11-03):
其实 长度不长, 总价 也贵不了多少, 再说 我可以支持你们, 还是 选用BELDEN 的MB+电缆吧!Roywu_x@hotmail.com

网友D(2007-01-22):
超过450米就要加中继器,用两芯1.0的屏蔽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C(2007-12-23):
美国Belden网络数据
美国Belden电缆美国Belden音、视频电缆
美国Belden工业控制电缆
美国Belden弱电电缆
美国Belden电子类电线及新产品
1419A 1423A 1424A 1505A 1671A 1694A 1855A 3076F 3079A 3092A 5520UE 5506FE 8241 8471 8723 8760 8761 8777 9451 9463
可以联系:
上海森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吴先生
移动电话:13564431758
联系电话:021-66300345
传真号码:021-51686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