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bview+PCI9812

楼主(2003-09-17):
有谁用Labview和PCI9812吗,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A:
最好还是直接电话联系技术服务人员。

网友B:
具体有什么问题吗? 贴上来大家讨论一下。 9812有LabVIEW的驱动的。

楼主:
有驱动,但不知为什么,我用一个直流电源输入1v以内的信号,测量时显示的值有5~6倍的衰减

网友C:
你用的是驱动中附带的例子吗?

网友D:
是阻抗没有匹配好吧?9812有几种阻抗模式可选的。

楼主:
我用9812自带的例程测量一直流电源信号,信号接入通道0,在加一个万用表,结果是电脑测量的值有5-6倍的衰减,(就是直接显示的值,我觉得应该是电压值啊),不知道是为什么,另外用的是直流电源,应该不存在阻抗匹配的问题吧?

网友C:
我们用Labview驱动中自带的例子对9812进行测试,没有发现信号有衰减。请检查一下测试所用主板是不是威盛芯片组,是的话将9812换到另一台非威盛芯片组的机器上再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