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变频器干扰吗?

楼主(2003-09-17):
我这里有一台ABBACS400变频器在内控正常,当转到外控时就干扰电脑,使电脑无法正常工作,把它的所有控制线拆掉也一样,请各位大师分析咋回事!!!!

网友A:
检查一下变频器有没接地,与电脑地分开。

网友B:
控制线用屏蔽线!!

网友C:
变频器和电脑距离多远?? 把电脑移远点不就可以确定了吗?!

网友D:
在电脑的电源处使用隔离变压器试试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A:
呵呵,这问题在现场我解决过,接地!然后。。。。

网友E:
变频器干扰电网,在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加上吸收器

网友F:
把载波频率调低!

网友G:
查一下接地是否良好,再调整载波频率。载波频率调整不当,会使漏电电流加大!变频器输出端有没有接接触器之类的东西,有就要去掉!

网友H:
输出加装滤波器

网友G:
我查了一下,变频器输出输入端加装杂讯滤波器,再调整载波频率,检查接地。应该行的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