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简单的功能还要动用PLC吗

楼主(2003-09-17):
大家好   我们现在需要实现的是,使用PC能控制象电灯这样的一般电器的开与关 就可以了,开始考虑使用PLC,后来因为考虑到成本的问题,正在找其它的 解决方案,本人是这方面的菜鸟一个,两星期前才知道PLC这个名词,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有没有其它低成本简单的解决方案。

网友A:
PC + I-7000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7000_index_c.htm I-7188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188/7188_index_c.htm I-8000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8000_index_c.htm

网友B:
用继电器输出模块,配一个232转485的模块就OK了 继电器输出模块是用串口协议来控制固态继电器的闭合和断开的

网友C:
这么简单,不用PLC。 可以使用模块:数字输出模块或者继电器模块。 研华的ADAM-4055,4060等就可以方便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