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98+vcc+mfc,定时器的精度太低,如何处理

楼主(2003-09-17):
请问,工控机,98+vcc+mfc,定时器的精度太低,如何处理

网友A(2002-12-24):
在 Windows API 里头 有一套叫做 Multimedia timer 的定时器机制 它是利用系统中的 event 对象 而非传统的 WM_TIMER 讯息来达成 精度较高且误差较小 可以到达 1 ms 的分辨率 你可以试试看 请参考 MSDN 里头的 Multimedia Timer Functions timeBeginPeriod timeEndPeriod timeGetDevCaps timeGetSystemTime timeGetTime timeKillEvent TimeProc timeSetEvent

网友B(2003-09-17):
没错,这个我做过多媒体定时器

网友C(2004-11-26):
下面的可以做到延时1 us 和cpu速度无关 #define OVERHEAD 0xFFFFFFFF static int DelayMicorSecond(double us) { LARGE_INTEGER PerFreq; LONGLONG StartQuad,StopQuad; double dFreq,dTime,deltaQuad; if(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PerFreq)) dFreq = (double)PerFreq.QuadPart; else AfxMessageBox("Error"); QueryPerformanceCounter(&PerFreq); StartQuad = PerFreq.LowPart; int nCount = 0; while(true) { // DunselFunction();//delay function QueryPerformanceCounter(&PerFreq); StopQuad = PerFreq.LowPart; deltaQuad =(double)( (StopQuad>=StartQuad)?(StopQuad-StartQuad):(StopQuad-StartQuad+OVERHEAD)); dTime = (double)(deltaQuad/dFreq); nCount++; if(dTime*1000000>us) break; } return nCou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