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接三相交流380V,烧毁三菱FR-E520-0.4K的变频器

楼主(2003-09-17):
由于手头无三菱FR-E520-0.4K的变频器资料,该输入三相交流220V的却输入三相交流380V,内部器件烧毁,不知能修理吗?不知哪能下载其资料?

网友A(2003-08-12):
这模块是一体化模块,不能维修,价格也高,一般整机报废!!

网友B:
我有,电:07605319728 孙

网友A:
这里边大多数是维修高手,来这里推销维修变频器收效不大!!另外吹牛也要讲究艺术,不要一下子就把牛皮吹破,叫谁相信你!!

网友C:
电压为交流220V电源的变频器输入三相交流380V后再维修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网友D(2003-09-16):
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修理,你首先确定输出部分模块可用,然后外接一个三相整流块,接UC+,UC-即可。一定断开原整流、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E:
我想没有办法维修,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联系过厂家,他们说只有报废,否则维修成本极高!

网友F:
027-85712619 whzcj

网友G:
这种变频器拆不开,谁说能修是吹牛!

网友H:
广州通达:太激动了 他们说你这类故障可以修,当然可以修了,2000多块的变频器,人家3000多快修好,有什么修不了的。人人有选择的权利……。

楼主:
变频器最低部的已拆开,[用电烙铁把插脚焊开],里边冲垫的绝缘膏已炸开一些,及一些器件与5~6根0.2mm的飞线连接,飞线靠绝缘膏固定。结构与做工不咋样。1800元重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