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icon的140CPU43412A能带多少I/O点

楼主(2003-09-17):
如何能够知道CPU 的负荷量,负荷过大有什么表现,与MB+通讯相比,那一个是速度的瓶颈?

网友A:
43412A最多可以带65535点。 负荷过大的典型表现是通讯延迟过大,造成通讯错误。 Quantum一般是通过S908的RIO方式来连接I/O的, RIO的速率大约在1.5M bps左右,点数多,距离长会影响通信质量。 点数少是一般都没有问题,点数多的问题很多时候不单纯是因为 点数多,一般是点数多,远程I/O站也分布的散,距离影响的过长, 收到干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从而导致通信会出现很多问题。 速率一般不是大问题,根据现场总线基金会的文件, 在65535点开关量+300路模拟量的环境下,1000米距离,只需要 384K bps即可提供十分满意的速率。

楼主:
非常感谢! 我在PLC配置里只能选择140CPU43412,而不能选择43421A,所以配置时RAM最大存储量显示为65024。 在PLC Memory Partition存储分配里的各个选项分别是什么意思,其值与我的那些I/O模块的地址分配有关(我用了DDI、DDO、ACI、ACO、ARI这么几种模块),定的值的大小的原则是什么? qiaopeng1231你说的负荷是以点数来算的吧? 我用了热备模块,所以有一个IEC Hot Standby Date选项,其input registers的数值是大好还是小好,会有什么影响? 我定义了模块的I/O地址,那么实际的I/O没有用,空着的话,我的RAM存储量并不会小,是吧?就是说我把冗余的点用上,CPU的State Memory Usage不会变化,那我的CPU负荷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没有变化呢? 按我原来的配置,我的CPU内存使用了99%,但是有很多备用I/O点,现在我要全部用上,会不会使得CPU负荷不了?

网友A:
discrets 栏中 Coils(0XXXX):1536表示可用线圈数为1536字,包含中间继电器位。Discret input(1XXXX):512表示实际最多可用开关量输入点为512字。 Register栏中 Input register(3XXXX):512表示模拟量或高速计数器等十六位2进制的数据最多可达512字。 Holding regsiter(4XXXX):1872表示可以在内存(RAM)中使用的输出保持寄存器数量为1872字。 一般的一个字应是16Bit。 详情请咨询北京施奈德技术支持中心。 免费电话:8008101315 拨通后按1再按3,转到自动化部门咨询。 我对施奈德不太熟悉。 我只用过11303,而且用LL984方式编程,因为11303不支持IEC方式编程作热备。43412A我不太清楚。 一般的热备使用的寄存器你不用对他进行调整。 一般热备交换的同步数据并不太多。 主要是2台CPU的状态位,电源的状态位,通讯模块的状态位等。 另有一些是在本次扫描过程中,热机已经刷新而备用机未刷新的I/O位,还有程序执行时的一些中间位。在没有很多闭环回路的模拟量调节时,300513-300612是足够使用的。没有必要调整。 另外,定义了I/O而未使用,系统是会一如既往的进行扫描。 除非是你在软件里定义了,而没有配实际的模块。 系统扫描I/O 位,会记录到状态寄存器RAM,所以你的State memory Useage 应该是不会变化的。但是这些实际上存在的点,一接上线, 被使用了,通讯量是会相应稍微增大的。 回答的可能不够专业,水平有限,请咨询厂家技术人员。

网友B:
cpu内存可以调整,140CPU43412可以在CONCEPT中PLC selection选项的右下角 IEC Usable Memory size里更改,默认是300K,最大可调整到892K,正常情况下能满足要求。我的IO点为800点,程序逻辑关系较复杂的情况下约400K。

楼主:
zijin: 这样改了,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C(2006-02-15):
140CPU43412不是已经停产了吗?

网友D:
使用140CPU43412A的CPU在软件中选择140CPU43412即可,因为140CPU43412包含了140CPU4341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