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写Honeywell OPC的速度非常慢!

楼主(2003-09-18):
OPC访问Honeywell DCS (TPS),读的速度非常快,但写的速度很慢(大约1秒钟只能写4个点),谁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 我用的是wintech的OPC client开发工具,用WriteOPCItem()逐点写。请问有没有更有效的写的方法?谢谢!

网友A:
你是同步还是异步方式。

网友B:
Honeywell TPS 自带范例中 用“异步”方式写入点还是很快的

网友A:
wintech opc client有异步写的方式。 WriteOPCItem (,,,,,true)

网友C:
用WriteItems函数一次可写多点。

网友D:
谢谢各位! 我同步和异步写都试了,感觉都不快。现在用的是同步写,专门测了一下速度,大约就是每秒4个点。异步写我没测(我没写写成功后的回调函数,所以也就没测异步写需要的实际时间)。 谢谢deng_lp,谢谢cinnamene,我用异步试试。但我写操作返回快不能说明实际写的动作快,需要回调函数来测试,不知道两位是否测试过? 谢谢topgrass!请问如果一次写多点?WriteItems是什么?wintech opc client支持吗?非常需要你的回复,谢谢!

网友A:
wintech opc client 中没加入WriteIt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