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S595U转换为S7 300,CPU 315-2DP是I/O地址的转换问题?

楼主(2003-09-18):
各位大虾,本人有点难题,现在我们在改一份电气图纸,要将里面的plc地址改变一下,原先的plc型号是S595U的,现在要改PLC ,改为S7的,CPU 315-2DP,主要就是改一下里面的I/O地址了,我现在只知道要注意I/O模块的点数了,从8点到16点,不知道对不对,我想还知道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问题是和这种CPU有什么关系呢,谁有这种CPU的资料呢?谢谢!

楼主:
为什么只有人看,却没有人理我呢?我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A:
地址当然要注意,接线端子号也要注意啊。

网友A:
CPU的功能是相近的,性能不同而已。

网友B:
外部地址不需要改的,你的S5的模块是用的8点的吗,不是的话就不用改了.

楼主:
S5当然用的是8点了,但是我们现在改了以后不是可以节约输入输出模块吗?我说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要按照以前的图纸(S5),设计另外的图纸但是用的却是S7了,并且我刚才也查了,CPU 315-2DP的是不自带输入输出模块的,而以前的S5自带了输入输出,所以节约模块很重要了,当然要留一定的余量了,有朋友给点建议吗?谢谢!

网友C:
300 16点 32点 混合使用 优先用32点的 16点的用作余量:))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呢?谢谢!

网友B:
S7-300有32点的输入/输出模块,也就是一块可以替代四块S5的模块.如果乘余的S5模块点数不足32点,则可以选用16点的来替代. 有一个问题就是接线困难一些,再有模块出现问题时的更换成本增加了.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帮助,但是有一点疑问的是我没有看到有32点的输入输出模块呀,能不能具体点呢?

网友B:
32点的输入输出模块很多的.找个选型样本看看呀,不然你没有选好模块型号怎么划图纸呀.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了,我明白了是不是说定义地址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了,I0,I1,I2,I3, I8,I9,I10,I11 I12,I13,I14,I15 Q16,Q17,Q18,Q19呢?

楼主:
刚才收到指示,所以想知道一个32点的输入模块和两个16点的输入模块在价格上哪个更加划算呢?谢谢大虾们的建议。

楼主:
更有一个问题是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有的32个输入点,是16点为一组,有的却是16点为一组,不知道有什么深意,谢谢!

楼主:
有的是8点为一组呢?

网友D:
95U该S7-300后,最关键的原来系统的点数,DI\DO\AI\AO共有多少,是现场近距离,还是远程控制,搞清楚要求才可以有权发言.

网友E:
哥哥们不要动怒哦,怕怕

楼主:
更有一个问题是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有的32个输入点,是16点为一组,有的却是8点为一组,不知道有什么深意,谢谢!

网友F:
以8点为一个通道,16点的有两个通道,32点就四个。从CPU开始数!

网友G:
一楼的,为什麽要用315-dp呢?我觉得点数的问题应该和输入、输出的最大电流数有关,建议你多看看样本,因为24vdc和220vac的输入、输出的通道数好像随开关容量的不同而有区别。另外,300的继电器输出和s5的也有区别,请注意。 有问题我们可以一同探讨,我的联系方式: qq:157397937 msn:tc.wang@163.com e-mail:tc.wang@163.com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建议了,但是上头说了要用315-2DP 我就这么做了嘛,他们要有DP 接口的,我想问的是   更有一个问题是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有的32个输入点,是16点为一组,有的却是8点为一组,不知道有什么深意,谢谢! 谢谢楼上的朋友了,我明白了是不是说定义地址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了,I0,I1,I2,I3, I8,I9,I10,I11 I12,I13,I14,I15   Q16,Q17,Q18,Q19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