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故障停机求助

楼主(2003-09-18):
西门子变频器故障停机,故障代码是三相电流不平衡保护,我检查电机各部位都是好的,绝缘也是好的。请问那个高手能帮助分析原因。

网友A:
龙头你好: 如果你的电机是好的,变频器肯定有问题。一般出现三相不平衡的话可能是输出模块坏了。如有兴趣维修的话。请与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变频器维修中心联系021-62141466=802赵先生

网友A:
变频器故障啦,兄弟

网友B:
拆开马达线开机看输出电压平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