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增量光栅Z信号可否作零点?

楼主(2003-09-18):
求教那里有重复定位精度在0-1微米的接近开关?此开关作为超精密工作台的零点。 请教:增量式光栅尺或编码器的Z信号是否能作为工作台的零点?若否,请问为何?

网友A:
光栅尺的零位一般是硬零位,如果是HEIDENHAIN的光栅尺,每110mm处会有一个零位,如果是RENISHAW光栅尺,其零位可以根据您的要求安装,其间距、个数均不受限制。光栅尺读数头会通过运动一段距离(最大为两个零点的间距)寻找到硬零点。如有问题,可继续沟通。

楼主:
请教高手机械探戈,如果是旋转工作台装有增量式圆盘编码器呢?可用其Z信号作零点吗?我有一台美国parker转台,经用示波器测试其Z信号一转有许多个,而非一个,请教这是何因? 根据您的留言,雷尼绍增量式光栅尺的零位并不是利用Z信号,而是有专用的硬件零位开关,对吗? 光栅尺一般安装在直线工作台上,而机床工作台一般(即机床轴)只有一个零点,为何还须安装多个零位?

网友A:
1、如果是旋转工作台装有增量式圆盘编码器,可用其Z信号作零点.你测试的PARKER转台,有多个Z信号,应该是进行了细分的,细分的倍数应该是您测到的Z信号的个数。 2、雷尼绍增量式光栅尺的零位一般不是利用Z信号,而是有专用的硬件零位开关,因为Z信号有可能不太准确。 3、机床工作台零点和光栅尺的零位不是一个概念,机床工作台零点是机床各坐标系的基准点,因此只有一个;而光栅尺的零位是其计数的参考点,因是增量的,故可以有多个,根据需要设置,可以缩短寻零的时间。 鉴于水平有限,不知以上回答是否令您满意。欢迎继续讨论。也同时欢迎各路高手前来斧正。

网友B:
无论直线光栅还是轴编码器其Z信号的均可达到同A\B信号相同的精确度,只不过轴编码器是一圈一个,而直线光栅是每隔一定距离一个,用这个信号可达到很高的重复精度,可先用普通的接近开关初定位,然后找最为接近的Z信号(每次同方向找),RENISHAW有硬件零位开关,装的时候不要望忘了将其相位调的和光栅相位一致,否则不准.

网友A:
谢谢sankyo的指教。

楼主:
多谢二位高手指教

网友C:
SANKYO 就是高手,总是一针见血的说明问题.

网友D(2004-09-21):
请教: 哪里可以买到轴向和径向跳动在亚微米级别的超精密转台?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E:
TO:天蓬 请问你讲的“超精密转台”是不是指分度盘?我有日本三共(SANDEX-a)的分度盘资料,精度贼高。

网友F:
请教: 圆光栅如何选用?

网友G:
TO 愚弟:根据你的细分精度要求和分辩率要求选用。精度高自然要选用每周线纹高的,精度不高,就没必要选用高线纹数的圆光栅编码器了。

网友H:
请问各位高手:细分是怎么意思啊?

网友C(2005-11-02):
请教sankyo,光栅尺输出的TTL电平可否转换成232接口的,如何转换?如果不能,就只能分频、细分、计数完成,可是送到单片机的计数不准确,光栅尺速度快就容易丢失,请问该怎么处理?

网友I:
旋转编码器的Z输出并不全是1圈1个,细分也不会多出Z信号。

事实是高精度转台用的是高精度角度编码器,其Z信号叫做参考信号,每圈周期性的有多个,例如德国海德汉的高精度角度编码器,最多有18个参考信号,也就每20度一个。

外部零位信号整个工作行程只能有一个,且精度很难做到很高,如要校验,每次回到零也降低效率,用参考位信号与外部零位信号结合起来使用,这样可以更高精度的参考定位,可确保精度与效率。

编码器问题可来信交流:gemple@online.sh.cn 上海精浦机电

网友J:
旋转编码器的Z输出确实不是一圈一个,我用海德汉的编码器,一圈有72个Z信号。

网友K(2005-12-17):
TO:机械探戈:
3、机床工作台零点和光栅尺的零位不是一个概念,机床工作台零点是机床各坐标系的基准点,因此只有一个;而光栅尺的零位是其计数的参考点,因是增量的,故可以有多个,根据需要设置,可以缩短寻零的时间。鉴于水平有限,不知以上回答是否令您满意。欢迎继续讨论。也同时欢迎各路高手前来斧正。

高手谈不上.
    你对光栅和零位的了解是比较深入的,见解独到,正确;多个零位并不是为了"可以缩短寻零的时间",由于光学尺制作工艺的原因,光学尺存在着非线性;比如雷尼绍的金属反射式光学尺,它的光栅是用滚筒滚上去的,所以它的非线性区为滚筒的直径;
   多个零位光学尺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而设计的,如果你对精度的要求比较高,可以通过区段补偿算法进行修正;
    你可以上www.rational-wh.com/看到有一个和多个零位的光学尺;

网友L:
TO:机械探戈
不好意思要和你争论了,增量光栅的Z信号刻在钢带上,他的精度和AB相精度一样准,例如海德汉和德国JENA。雷尼绍的直线光栅是在外部安装一个霍尔元件作为Z信号,这是一个范围,而不是一个脉冲的上升沿,那么精度可能差一点点。
个人看法,欢迎指正

网友M(2006-04-11):
请问高手位移传感器的精度与分辨率有什么关系,例如:5um的方波光栅尺,它的精度能否达到2um??????

网友K:
精度一般比分辨率要低。
位移传感器的精度是激光准直仪测量出来的,比较好的能做到正负1到2个分辨率,超过3个的属于报废品。
位移传感器的精度与使用环境的温度湿度(尤其是温度)有关,温度变化,作为长度基准的光栅长度会变,因此精度也会变,对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场合,需要恒温恒湿,并配合温度补偿。非恒温恒湿环境采用温度补偿也可以保持较高精度。
对于比较长的光栅,如果现场环境不能恒温恒湿,则要求温度梯度要小,一般3m以下的尺子要求<0.5度/m,并配合区段补偿。
以上是对精度要求为光学尺分辨率级时的情况,如果要求不高,用表打一下2个平行度,在说明书的要求之内就可以了。
欢迎高手指正、交流!

网友N:
“位移传感器的精度是激光准直仪测量出来的,比较好的能做到正负1到2个分辨率,超过3个的属于报废品。”
这个,您有把握?您所说的精度是指什么概念?我知道很多国货在规格上会故意混淆分辨率、重复精度、绝对精度的概念,而在这句话里,我看不出“精度”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K:
这里指的“精度”是指重复精度,即移动相同位移(使用激光准直仪)时,数显装置的示值误差。

网友L:
光栅尺的精度分为尺带精度,和读头的细分误差的精度。这是光栅尺的系统精度,加起来要大于分辨率。

一般光栅尺标的精度都是尺带的精度,而实际的系统精度,还要加上读头的细分误差。

网友N:
如果 沙边小李 所说的精度是指重复精度,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至于光栅尺的精度与分辨率的关系,其实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由于光栅尺通常采用信号细分的技术,分辨率可以很容易的提高,而精度的提高,就比较困难,所以,通常精度数据远差于分辨率的数据。不过,我也见过分辨率比较低的光栅尺(5微米),在较短的行程内,精度高于分辨率,不过,这对于使用而言,精度即使高于分辨率,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计数器可不会区分脉冲边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