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供水过载跳闸后不能启动。

楼主(2003-09-18):
我公司用S7-200控制富士P9S-160KW变频器实现恒压供水,S7-200内置PID,前几天因管网压力突降引起过载跳闸,故障复位后无明显异常,但重新按启动按钮系统无反应,继电器无任何动作。 请教各位,我应从哪方面入手检查?线路、程序、还是变频器? 多谢了!

网友A:
先检查压力保护有没有复位,手动调整变频器能否运转 www.longi.net,020-37205651

网友B:
你可以按溶剂的方式先检查变频器是否正常,后检查控制系统电源是否正常,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是否正常,PLC控制信号输入、输出是否正常、最后检查PLC程序

网友C:
2000年我处理过相同的故障。型号功率一样,变频器故障。有兴趣和我聊聊。021-56711165,65402933,65402939。 能告诉我你的电话?

楼主:
0395-269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