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求助:关于cvi的小问题

楼主(2003-09-18):
设计了一个计算机小的控制系统,用的是labwindows/cvi5.5 生成可执行程序后,可以在计算机上运行控制功能,但是,将之转到其他计算机上时(此计算机没有安装labwidows/cvi),一运行就出现 “无法找到动态连接库 cvirte.dll于指定的路径....."是怎么回事啊 ? 请大峡给指点以下,如何不装软件就能运行啊?? 在线等!!

网友(2003-06-25):
bi必须在没有安装labwindows的机子上安装自己的程序,而不能近近是拷贝.用labwindows自带的kit

网友A:
嫫嫫:在哪儿有CVI5.5正式版本?你能否为我提供?谢谢!

网友B(2003-09-18):
在CVI中制作安装盘

网友C(2009-10-27):
CVI自己可以制作安装文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