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变频器电源电压低而跳停

楼主(2003-09-18):
由于受区域(雷电)和电网质量的影响,我公司使用的某品牌变频器在电源电压低至70%额定值,时间持续20个周波以上时跳停,同样情况下另一品牌变频器则照常工作且不损坏(原因不明)。请问各位有何高招,从变频器的参数或其他改进措施可抑制该变频器在上述情况下的调停。

网友A:
那你把进线电压设低点贝. 或把低电压阀值设低

网友B:
会跳停才是好变频器!!不然变频器很快就坏!!输入电压只允许15%上下范围!!

网友C:
支持广州通达看法

网友D(2010-01-26):
我现在也遇到安川变频器直接跳电源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