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变频器的进线电抗器是否一定要

楼主(2003-09-18):
有5台200KW的风机水泵型变频器的主电源由同一个变压器供,一般同时使用。关于附件如进线电抗器,滤波器,出线电抗器等,我如何选?是否一定要选?不选任何的附件,五台变频器能否正常工作,会有什么后遗症否?变频器暂选施耐德ATV38系列。

网友A:
不造成干扰则不装也行!!如何选则看说明书!!

网友B:
如果变压器容量足够 就不必要用 如果容量不足或有电源污染 可以选配电抗器

楼主:
TO 广州通达:如何定义造成干扰?现场有很多仪表和电磁阀,我是不是用过之后才知是否干扰? TO ZSINVT:就我这种情况,变压器容量选在标称功率的系数为多少才比较合理?你所说的选配电抗器是指进线电抗器吧。如果变压器容量足够,我就不用考虑这五台变频器同时使用对其它仪器或设备的影响了吗?

网友C:
干扰的量是很难推测的,你唯有做好布线工作和接地,变压器容量与干扰没有必然的联系,变压器的容量选型建议查查电工手册,根据公式来计算

网友D:
建议安装进线电抗器,主要是考虑多台变频器在同一母线上对电网波形有影响。至于要不要输出电抗器看电机与变频器距离及对其他仪表影响而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