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p网中,如何设置从站地址

楼主(2003-09-18):
请大家指教

网友A(2003-05-17):
一般的设备有DIP设置,参看手册,有些设备支持set slave address message,所以也可以通过网络设置

网友B:
本人作过一套DP网络的钢厂水处理工程,全套竣工资料愿意出售   有意来信.waiequ@yahoo.com.cn

网友C(2003-09-15):
从站一般用从站设备有DIP设置,但你必须在主站进行组态,通信参数和站号必须正确。

网友D:
仪表通过以太网同PC通信,PC 软件怎么写呀? 有demo的话请大哥发给我:hongxian.liu@asiacontrol.com.cn 谢谢啦!!

网友E:
非常简单,你只要把从站的拨码地址和你软件里组态的从站地址一致就OK了.

网友F(2006-07-12):
  大家好,我非常想瞻仰瞻仰devicenet规范,请哪位好心人赐给我一份吧。我用PRUFIBUS DP,PA协议及源代码交换,LJE512@126.COM

网友G:
对于一般从站,在主站进行组态时就可以指定了。

网友H(2006-10-05):
设置地址要分两部分:
-1 在软件组态里根据设计要求进行网络组态,这时候就要输入所有子站的地址
-2 在子站的物理设备上设定地址:一般的来说DP设备都有一组DIP开关进行地址设定。

网友I(2007-05-25):
亚星说的对,支持一下!

网友J:
真是想钱想疯了,竣工资料都卖。

网友K(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L(2008-07-15):
亚星说得有理,支持。

网友M:
在组态的时候设置,加入从站时就可以。

网友N(2008-08-23):
一般来说象西门子的设备上都有拨码开关可以设置地址。STEP7软件不能设置从站地址,但西门子的COMPROFIBUS软件可以设置从站地址,前提是从站支持

SSA(设置从站地址)服务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