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3-09-18):
请教各路大侠:我自己作张基于ISA总线的卡,A/D、D/A+I/O,想直接用VC++开发它的上位机程序(包括数据采集,I/O控制等)。不知是否可行?是不是要写什么驱动程序的? 谢谢!

网友A:
Win 9x : 可直接 I/O, _inp(), _outp(). Win NT/2000/XP/2003: 不可直接 I/O, 得写 kernel mode driver.

楼主:
我的A/D转换用的中断查询,不知用直接I/O,不用写kernel mode driver是否可行(win98)?顺便问一下,kernel mode driver是怎么意思

网友A:
ISR 需写在 kernel mode driver 里, 也就是 .vxd, .sys 这种东西. 下面这个 link, 包含了 device driver development 的资料, 您可以参考看看. (WDM .sys 格式, 98SE/ME 也支持这格式)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default.asp?url=/nhp/default.asp?contentid=28001043 若要简单点, 您可以考虑用 WinDriver. 号称很容易用的. http://www.jungo.com/windriver.html

楼主:
我如果在win98下开发,是不是不用写驱动程序?

网友A:
If you want to use Interrupt, then you should write a IS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 the Kernel Mode Driver (Ring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