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电容

楼主(2003-09-18):
我处有3台变频器都炸了大电容,请问你们主要什么原因?

网友A:
查整流桥,可能有管子击穿

网友B:
如果整流桥管子击穿,后果是交流短路,整流桥爆炸。 电容炸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1。电容质量。2。电压过高。3。环温过高。4。输入缺相,纹波电流太大。

楼主:
感谢你们回复.

网友C:
To:solong75 请问怎样判断是纹波电流过大导致电容炸

网友B:
我没找到纹波计算公式。 好像支撑电容也没有完整的计算公式。一般三相380变频器,按每安培50微法电容量考虑。单相大概放大10倍。也有定义满载直流电压波动不超过10%考虑。

网友A:
还有就是负载电机处于发电状态,直流母线电压升高。一般电容耐压为450V所以采用两个串联分压

网友D:
请问什么是纹波电流?纹波电流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纹波电流过大会导致电容炸掉!

网友A:
李惠锋: 您好! 如果串联电容个数为6个,那么需要考虑它们的分压是否一致?如果要考虑的话,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分压问题吗? 谢谢!!

网友E:
并6个80K电阻!!

网友A:
变频器一般较少采用6个串连吧。采用通达的方法即可。不过电阻的大小可根据实际而定(但阻值一定要相同)。以上电阻有两个作用1、分压。2、电容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