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CGS中如何让开关量实现快速稳定输出脉冲?

楼主(2003-09-18):
我用康拓IPC5375D板卡,发现如果用SLEEP函数延时对系统速度影响较大。且我需要控制5个甚至更多的开关量以10~50毫秒的速度可控、均匀地输出脉冲。曾见过介绍SetRealTimeStgy函数。但好象5.1的版本中没有吧?应该如何组态?

网友A:
高速采集SetRealTimeStgy只在嵌入式中有,通用版本中没有。通用版本无法均匀的以10~50毫秒的速度均匀输出脉冲。可以用某些板卡上的定时器来控制脉冲输出,组态软件只控制定时器时钟。

楼主:
那么把时间放宽到100ms呢?使用VB编写高级策略控件呢?还有什么办法?快速开关量输出通用版能做到多快?“某些板卡上的定时器”?请说详细些。

楼主:
强烈建议把“高速采集SetRealTimeStgy”作成控件给所有版本升级!!!

楼主:
试了试MCGS的定时器,不好用。毫秒级的输出没有精确度。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尽快解决,影响实时处理。

楼主:
前几天有别的事,这个就放下了。昨天查了一些资料,有了思路: 1:在5375D的MCGS驱动里加上自己的函数,也就是实现脉冲间隔、脉冲宽度、脉冲个数,定时问题用WINDOWS的多媒体定时器,据说可以到1毫秒的精度。 2:脱开5375D的MCGS驱动,在MCGS外自己写一个直接写设备端口的程序(康拓有提供控件,我应该可以作到),实现脉冲间隔、脉冲宽度、脉冲个数。由MCGS通过DDE或其他方式传送参数给此程序。 目前如何搞,还没有最后定。

网友C:
to: wxl 代码已经发给您了,不知您那里的进展如何? 欢迎随时联系! 谢谢支持!

网友D:
希望有10ms左右的可以给定数量的脉冲串的功能,不太均匀也行

网友E:
完全通过软件实现有点难度。

楼主:
同时8路的每秒500次脉冲输出,精度1毫秒的开关量快速稳定输出脉冲在WIN2000下已经调试成功.感谢提供IPC5375在MCGS中的驱动.不过,我写了一个单独的程序,也实现了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