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问S7-200的数据寄存器掉电后是否分为保持和非保持

楼主(2003-09-18):
问S7-200的数据寄存器掉电后是否分为保持和非保持两种类型。 如果是,又是如何分配地址的。以CPU226为例。

网友A:
在s7-200软件的系统块设置

网友B(2007-04-10):
可以设置的

网友C:
是的M区的分为断电保存型区域。

网友D:
掉电是否保持可以在编程软件里设置,路径是:
系统块---断电数据保持
在里面可以设置VB,VW,VD,MB,MW,MD,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