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09编程电缆的连接

楼主(2003-09-18):
我有一根三菱sc-09的变成电缆,可惜我的手提电脑没有9孔串行接头,所以没法读和写程序。请教各位高手,能不能指点小弟迷津。叩谢各位。

网友A(2002-10-15):
n你可以到电脑城买一根转换电缆,很便宜的,才5元!

网友B:
三菱sc-09的編成电缆,可否用於A1s系列編承

网友C(2003-09-08):
有USB就可以,

网友D:
转换电缆5元?搞错了吧。可由USB转串口,如果USB也没有,还要加一块PC插卡转成USB。最后得提配你市面便宜的SC-09有些不能用于这种场合。

网友E:
USB转换的串行口(COM),接普通的电脑配件(如个置MODEM)是不会有问题的,但下载PLC的程序有许多是不能通讯的!大家可以试试看! 另:sc-09的編成电缆可以用于A1s系列的PLC!

网友F:
用USB吧我用过,不过要买带驱动(指USB驱动为COM)

网友G:
sc09能与f1-40mr和电脑通讯吗 如不行,该怎么办? 急盼大师们帮忙!!!!!!!!!!!!

网友E:
sc09不能与F11/F2系列PLC直接连接,需转换模块F2-20GF1 ;

网友H:
用一根UBS转串口线即可实现通讯,我有现货。电话:020-85216031 联系人:冯先生

网友I:
我有台F1-60MR的请问要什么样的连接线才能跟电脑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