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
请教安川伺服-1

楼主(2003-09-18):
各位前辈请教一个问题! 我在用安川伺服的接点控制与位置控制模式时,怎么转换不到位置模式呀,我的pn000参数定义是0050,/p-cl和/n-cl都是高电位,符合转换条件,怎么给驱动器发脉冲,电机却转不起来,而单独用位置模式时却可以。 还有c相原点脉冲一直没收到,怎么回事? 谢谢给与指导!

网友A:
当由接点速度模式切换到脉冲位置控制模式时,需要等到定位完成信号/COIN产生输出以后,才会接收到脉冲指令。否则,电机是不转的。

楼主:
可是我已经等半天了呀,/COIN总该有输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