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求助:IMAQ

楼主(2003-09-18):
我刚刚接触labview,需要用IMAQ,但手里没有关于IMAQ的书,教程中还没有,无从入手,请各位指点,怎样才能入门,到哪下资料和相关东东。多谢指点!

网友A:
如你手中没有,NI website 上应该有, do a search.你指just IMAQ or IMAQ-vision?IMAQ 只是用来采集NI framegrabber的图象,如要进行图象处理,你需IMAQ-Vision modules too.或也可使用我公司自己开发的IVision, 你可下载试用. http://www.hytekautomation.com/Products/IVision.html Irene www.hytekautomation.com